[維修實例] 又見天地不容客同款的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Ⅰ

楼主:
自從貼了3篇"天地不容客給我的不知名點焊機板維修過程 Part "系列,又有一位會員拿來一片,看來買這片點焊機板的會員可能不少。

這片很漂亮,居然是壞的,拿來的會員說買來就有時正常可以點焊,有時候LED 會沒顯示,這時也無法點焊,看了我的維修實例跟他的故障情形不同,不知道從那裡下手,想說可能是虛焊造成時好時壞,就從顯示器附近零件補焊,那知道這一補焊後就無法開機,LED 都不顯示了........。

wish︰我不是在做維修業,你拿給我修,你知道代表什麼嗎?
會員︰我知道!我知道!不管這片修不修的好,這片就歸你了,我只是想知道是那裡壞了。

OK!這樣就好辦了,用顯微鏡看看他補什麼地方,看來是上圖那個B628 升壓IC,不過我認為他的維修的地方是對的。

要拆下B628 一定會傷到LED 7段顯示器,它得先拆下來,結果千算萬算沒算到蜂鳴器,把蜂鳴器烤焦了........唉!

▼既然顯示器拆下來了,就換上插座,我還是用以前在用的鍍金IC 座改,並拆掉烤焦的蜂鳴器。

▼先這樣看能不能開機?試了很多次都是好的了。

▼什麼沒有!蜂鳴器很多,換上我的蜂鳴器。

▼把背板也洗一洗,調最小試機看看。

嗶嗶!點焊動作正常,不過我沒有銅排,也不好意思問會員有沒有銅排?我看我自個想辦法好了........那個誰?有免錢紅銅排那位你別跑.......

等我弄到銅排再來正式試點焊,看看是否還會像會員說的那樣有時開機有時不開機?12顆MOSFET 有銅排的加持可以用到25mm平方導線的焊筆,不過功率開很大還是有點危險。

最後跟大家聊一聊蜂鳴器的問題,我們常見的蜂鳴器粗分主動跟非主動(或者你要稱為被動也行),主動的就是裡面有電路,上電就會響,有的還會響音樂,所以遇到主動的蜂鳴器要注意它的供電電壓,例如你買的是5V的主動蜂鳴器,結果裝上12V的電路,那結果有可能就燒掉了。
但是大部份都是使用非主動的蜂鳴器,像電腦主機板開機時那一聲"嗶"就是,也就是你得給音頻訊號才會響,蜂鳴器跟喇叭一樣有阻抗,原本這個經我測量是16Ω,我這個剛好也是16Ω,不過頻率特性是否相同就不一定了,在點焊機上就是充當點焊的提示音,不重要的地方就不糾結了。

网友A:
你可以收集一些金屬瓶蓋或者裁剪幾片薄金屬片
利用瓶蓋蓋住電容/彎折金屬片遮擋的方式擋住熱風,這樣吹焊時比較不會損壞到週遭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收集一些金屬瓶蓋或者裁剪幾片薄金屬片
利用瓶蓋蓋住電容/彎折金屬片遮擋的方式擋住熱風,這樣吹焊時 ...

這次是只注意LED 顯示器,沒有注意到蜂鳴器就在前面,也不知道眼睛是在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