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坎坷的GV-N1060WF2OC-6GD維修記

楼主:
朋友有一片GTX 1060-6GD故障了被我收回來練習維修了
檢測12V、5V、1.8V、PEX、顯存皆無短路
觀察板子發現背面有點腐蝕,以為要撿漏了

沒有1066的點位圖,用1063的來參考也幾乎雷同
更換腐蝕電阻區域後檢測阻值無短路,上電測試卡B2.....以為顯存更換電阻無效還是有故障
測試MODS也幾乎不能跑一直顯示220PCI裝置無法識別,撿漏失敗,乖乖拆開測量電路吧!
12V正常

5V正常

1.8V正常

PEX沒電(核心供電的沒拍到)

顯存居然有電了

其實我的故障現象卡B2照理說供電應該出全了,不是顯存故障就是缺顯存供電
電測試後才發現,供電出全了之後一小段時間核心供電就會掉
按照時序,1.8後面沒電接下來就是修核心供電了
悲劇開始了,測著測著,背面居然冒火花了,嚇得趕緊斷電
C58那個電容燒了@@並且發現板子還有一些腐蝕區域

更換與清潔後趕快測量各供電對地值
發現PEX對地值原本將近70個。只剩下40個了

這時有點怕了,因為發現上電後一段時間掉電,PEX的對地阻值會為0,以為PEX短路掛了,但居然會慢慢地恢復
但也只恢復到35~40之間,回不去原本的70個了,應該是有微短路,燒機又燒不出來...

期間也更換過核心供電主控芯片NCP81174
EN有1.98V,並且補焊一下周邊元件,但仍不定時掉電

這時趕快求助QiuDer大大,D大大替我理清維修方向也查了
核心供電開啟訊號

插入撿測訊號

溫度撿測及pex相關電路
為了釐清pex短路方向,我還把pex的電桿拆了,釐清是前端還是後端短路,電感都烤焦了@@

非常感謝Q大大的幫忙,經過Q大大的指導後,供電出全了,上電測試依然卡B2,想說測試MODS
但仍然出現掉電情況不認PCI裝置無法測試

由於怕再燒卡,每次上電之前接測量各對地阻值,多次嘗試在斷電之前測出MODS
只要重開機,供電就會出全,一段時間不定時掉電
忽然檢測到PEX供電對地值偏低,顯存供電也原本20個剩下10個9個了,不敢再修下去了,打算放棄維修
這大概是3/20左右的事情了

前天5/20不死心再把卡拿出來測量PEX依舊是40個

顯存供電恢復到16個左右了

繼續檢查每一個電容是否有裂痕的,還真的讓我查到在核心供電協控的C9502電容有裂痕
但測試電容感覺還是正常,沒有短路,既然裂了不管了,先換再說
搞不好這就是我核心供電老是掉電的原因

再次上電檢查與測量上熱顯像儀,發現C118電容發熱約5~60度
更換電容後發現溫度只有40來度了,並且補焊周邊元件時,發現R82那個0歐姆的電阻另一腳脫焊沒焊點了
順便更換R82,再次上電後,居然不掉電了。Mats測試也都通過順利亮機了,好激動呀!!

但是在測甜甜圈不到1分鐘的時間核心供電的電感發熱已經破100度了,趕緊關閉甜甜圈燒機,好險有熱顯像儀
心想,應該是核心供電的MOS老化了,(原本在測試一直掉電的期間,有測到一顆MOS微短路G極約剩200多的阻值
我先用PK632BA的MOS代換了
想說規格差不多,一查才知道,原來MOS還有所謂的"切換速度"Tr及Tf
我代換的PK632BA的MOS管切換速度慢太多倍了,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導致MOS管高溫
目前沒有同型號的MOS管可以換,要準備採購了。

有看到另外一張1060的供電MOS是採用AON6360與AON6594的方案

請教各位前輩,我該採購原顆粒呢?還是換AON的比較好呢?
另外請問溫度破百,協控有需要一起換掉嗎?

以上是小弟胡搞瞎搞,不專業的維修文
懇請各位前輩指教,萬分感謝!!
在此也特別感謝癖友QiuDer大大熱心的幫忙與教學
感恩!!

抱歉!!發文發了半天,才發現我發錯地方了@@
應該是顯卡維修,我發到液晶維修了
可否麻煩版大大幫我改一下呢?感謝!!
sorry!!

网友:
說一段題外話...[溫度撿測及pex相關電路   為了釐清pex短路方向...]
這張照裡 紅圈下方的電感[1R0]似乎開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