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猜我要做什麼?

楼主:
才修好點焊機就在搗鼓了,焊這樣還可以吧!不過卡住了,因為保護板又找不到了。

這是18650 的磷酸鐵鋰電池,大家覺得我要幹什麼?痞酷網的會員就是有小確幸,猜對的會員來發獎品好了。

※鎳片用剪的非常鋒利,稍不留意就刺到或割到,不知道要怎麼弄成圓角,用剪刀剪實在真難看,一點都不專業。

网友A:
AI說有專用工具可以切成圓角(圓角剪 / 倒角鉗)

网友B:
4並兩串,莫非想搞行動電源外出焊接?

网友C:
用剪鐵皮剪刀.也可以減圓角。也可以很漂亮的。

网友D:
我都是用水口鉗剪成鈍角~
話說~老大你這台的參數是怎麼設的~@@~鎳鋼片多厚??

网友:
鈑金折彎  或 鋼絲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說有專用工具可以切成圓角(圓角剪 / 倒角鉗)

我知道那種鉗子,我在診所拿藥時,藥師都會拿一把鉗子剪倒角,想想我一年根本焊沒幾顆電池,實在不太想為了倒角再買專用工具,西蒙有說用指甲刀剪,不過拿指甲刀來剪應該馬上崩齒。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並兩串,莫非想搞行動電源外出焊接?

不是!兩串磷酸鐵鋰電池的電壓才6.4V~7.2V 之間,想弄個帶出門的烙鐵,電源應該首選電動工具的電池,例如那種5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剪鐵皮剪刀.也可以減圓角。也可以很漂亮的。

那應該要技術才剪的漂亮對吧!還是剪刀有特殊設計,一剪就是標準圓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水口鉗剪成鈍角~
話說~老大你這台的參數是怎麼設的~@@~鎳鋼片多厚?? ...

脈沖我忘了是設置8或10,預熱2,只點1次,用0.15mm鍍鎳片,如果是純鎳片的就要再試了。

网友E:
猜小型吸塵器電源

网友F:
照明燈的電池?點焊機電池?

网友G:
2 串 4 並 (2S4P) 標稱電壓:6.4V (單顆 3.2V × 2 串), 充滿電壓 7.2V (單顆 3.6V × 2 串), 總容量約 6Ah ~ 8Ah (假設單顆為 1500~2000mAh, 4P 即為 6000~8000mAh).

與 6V 鉛酸電池非常接近, 是完美的 "鉛酸改鋰電" 替代品. 重量大減、壽命長、不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要技術才剪的漂亮對吧!還是剪刀有特殊設計,一剪就是標準圓角? ...

剪鐵皮.拿來剪鎳片沒甚麼阻力,就編剪邊轉,很好剪阿。

网友H:
緊急照明燈電池? 或是現具四輪小車車電池?

网友I:
肯定是要援助澤倫司機的重要戰略物資,
樓主好人,一生平安,
選我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小型吸塵器電源

不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明燈的電池?點焊機電池?

兩樣都不是,如果是要點照明燈,用這些新電池也不值得,天地不容客有給我一些內阻較大的鋰電池,我會用它們代替就很好用了。

如果是點焊機電池就更不可能了,點焊機講求瞬間放電要很大,磷酸鐵鋰電池沒這種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2 串 4 並 (2S4P) 標稱電壓:6.4V (單顆 3.2V × 2 串), 充滿電壓 7.2V (單顆 3.6V × 2 串), 總容量約 6Ah  ...

對!nessie 的思考方向是對的,我的確是要取代一顆6V 的鉛酸電池,但是要用在什麼地方呢?這個猜的出來就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緊急照明燈電池? 或是現具四輪小車車電池?

不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要援助澤倫司機的重要戰略物資,
樓主好人,一生平安,
選我正解! ...

我只能再提示,是解救我的重要戰略物資,跟啥司機沒半毛線關係。

网友C:
磅秤?我改好多台,鉛酸6v用鋰電池4.2x2=8.4v.也可以的,耐壓彈性很大,不放心.就串一個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磅秤?我改好多台,鉛酸6v用鋰電池4.2x2=8.4v.也可以的,耐壓彈性很大的,不放心.就串一個二極體。 ...

我家沒有用鉛酸電池的秤。

网友:
長輩傳下來老機車的電池?

网友:
緊急照明燈吧

网友:
電動玩具車

网友:
手電筒用嗎?或者車用救電那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