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主板 B560M 記憶體問題

楼主:
技嘉 主板 B560M AORUS PRO AX

問題 :
          記憶體 4 個 插槽 (記憶體 用 ADATA  DDR4 - 4G *4 )
          狀況 1 . 單隻只插  B2 可開機  - 可 正常使用
          狀況 2 . 插 A1 + A2 當 LOGO B1+B2 也當 LOGO
          重點
          狀況 3 . 4 隻全插 竟然一切正常 可進系通 上網等 都 OK 的

請問 大大們 遇過嗎 ? 如何修 指點指點  感謝

BIOS 是 官網 最新

网友A:
CPU與記憶體息息相關,你先將這顆CPU換到另一張正常4槽記憶體的板子,確定是板子的問題,如果換過去還是一樣,有可能是CPU的接點問題,這種記憶體有時不能用,在回收場撿到的CPU跟主機板常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與記憶體息息相關,你先將這顆CPU換到另一張正常4槽記憶體的板子,確定是板子的問題,如果換過去還是一 ...

感謝回應 - 都試過 CPU 與 記憶體  在別片板子  不管插一隻或插 兩隻 都能正常使用

所以才頭痛 怪問題

网友:
page 12,推薦插法。雙條記憶體時這裡很奇怪A2配B2

User's Manual

2026-05-25 19_43_59-mb_manual_b560m-aorus-pro-ax_1002_e_211004.pdf — Mozilla

補充內容 (2026-5-26 10:02 PM):
主板CPU風扇旁有標示A2 B2 first,不過使用說明書沒提到單插要先插那一槽。
算是使用說明書的疏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 - 都試過 CPU 與 記憶體  在別片板子  不管插一隻或插 兩隻 都能正常使用

所以才頭痛 怪問題  ...

也有可能是那塊板子CPU針腳氧化,用細砂紙輕輕劃過針腳,祝幸運。
還是不行,就用單支16G的吧!應該是夠用了!

還有,所謂的插兩支記憶體,是要A1+A2或A1+B1,每家都不一樣,請看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那塊板子CPU針腳氧化,用細砂紙輕輕劃過針腳,祝幸運。
還是不行,就用單支16G的吧!應該是夠 ...

CPU 針腳是正常的 - 不然插 4 隻記憶體不可能開機 , 拍照 BIOS 內顯示 4隻記憶體 這插槽也都正常才對 不是嗎?

就 單插 B2 (最右邊) 可開 其他插槽 單插 都不開機  真是頭痛板

网友B:
可以發信諮詢技嘉有什麼說法?!

BIOS已經是最新,QVL找看看數據 只能推測是記憶體相容性問題?!

网友:
再找顆CPU裝在這塊板子看看,如果問題依舊,那就認命了吧。

維修不是鑽牛角尖,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一定要修到好,以前螢幕換換電容就簡單修好的年代,我修好的螢幕不下數十台,送到親戚朋友每人都有好幾台備用的,結果是大多放到偏光膜質變....

网友C:
更新BIOS看看有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新BIOS看看有沒有用

已是官網最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發信諮詢技嘉有什麼說法?!

BIOS已經是最新,QVL找看看數據 只能推測是記憶體相容性問題?! ...

真是 遇到鐵板 -  有換過 記憶體 廠牌 狀況依舊

只能認栽

网友C:
這板子過保了嗎?印象中這種中高階主機板都有5年保才對
如果換過其它牌子記憶體測試過,感覺就是主機板有問題了

BIOS如果還原到出廠設定呢?例如記憶體先不要開XMP,先低頻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板子過保了嗎?印象中這種中高階主機板都有5年保才對
如果換過其它牌子記憶體測試過,感覺就是主機板有問 ...

2021/11 應該過保 , BIOS 也設過 原廠設定過

网友C:
有到官網註冊的話 就有5年保 所以還在保固內
話說記憶體有支援XMP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到官網註冊的話 就有5年保 所以還在保固內
話說記憶體有支援XMP嗎?

應該都是過保 朋友才會拿給我修看看的 , 其實也嘗試換過些零件都無效

歸納出 記憶體 組合 狀況

DDR4_B2
DDR4_B2 + DDR4_A2
DDR4_B2 + DDR4_A2 + DDR4_A1
DDR4_B2 + DDR4_B1 + DDR4_A2 + DDR4_A1

這樣組合 都正常可 開機 - 就只能這樣 交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都是過保 朋友才會拿給我修看看的

我們公司上個月有人隨身碟壞了 說過保了 給我測看看
結果我拿來測 跟他說這顆死了沒救 但這顆有5年保 你確定過保了嗎?
他就說這樣沒過保 他再自己拿去光華換良品

前公司也遇過有同事把有點壞掉的分享器給我 說過保了 電源有時會接觸不良 問我要不要自己換電源救看看
結果我跟他說這台保固內 叫他自己去華碩皇家修

所以有時也不太一定,有些人覺得東西買來超過一年就過保 但實際上還在保固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們公司上個月有人隨身碟壞了 說過保了 給我測看看
結果我拿來測 跟他說這顆死了沒救 但這顆有5年保 你 ...

你可能沒去過 技嘉 客服部門 很龜的 - 算了  就我 測的 這樣跟朋友說這樣組合 就好

跟  peter180  說的  官網 的 產品訊息 一樣 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