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再戰 SANWA MD-180C 省電再改裝

楼主:
還是繼續手癢,上次這台電表的省電改裝結果不是很滿意,自評分數六十分都不到,這期間想了一些方法等材料到齊後又能開工繼續改省電專案。

因爲表內的空間很小無法將 DIP 40 的晶片裝上傳統的 IC 插座,但我還是去找了小型的冠簧插針這種比傳統的圓孔鍍金插座還要小。
中間部分的直徑只有 0.73 mm 可以放進 PCB 的 0.8mm 的貫孔內,所以在 PCB 表面只會露出 2.4mm 。
這是我所能ˋ找到最低矮的 IC 插座了,又不會破壞 PCB 的焊點與貫孔,萬一失敗還能無損復原。

冠簧插針的圖面。

要能整齊的放在 PCB 上又輕鬆焊接就得先裝在 IC 腳上再插入 PCB。

焊接了一排針。

全都焊完了。

從側面看。

IC 座焊完後就能開始測試這幾顆從不同掏寶賣家蒐集過來的 ICL7136,測完好壞後再標上耗電電流。

全都測完後再將測試 IC 座全拆掉後,挑了一顆耗電低的舊品正式的裝上去,因為液晶顯示板上頭有一顆羅絲頭干涉到安裝與顯示螢幕不得不拆掉。

通電測試後發現 7136 不太愛工作,用示波器確認是 40KHz 石英晶體不震盪,只好在震盪級加上一顆 20M 的回授電阻來改善。

最後就是來測整機的工作電流,接近 400uA 還不錯。

比對了 FLUKE 115 是 1000uA。

但還是比不上 FLUKE 75 的省電 230uA。

這樣換過經過挑選的主控晶片能大幅的降低工作電流,從原始未改前 2200uA 降成 400uA,想要再降還是有可能。
如能將 AC 變換的 TL071 換成現代的低耗電 OPA 與再改變參考電壓的電阻網路,我估計應該還能再降 100uA 左右。
這就是下回的事了。

网友:
400uA已經很低了,手上一些buck模組靜態電流都差不多這個數了

楼主:
繼續改,這次只改三個電阻消耗電流又少了四分之ㄧ。

先計算修改後的數值。

再動烙鐵。

再測量一次消耗電流。

這次從 394uA 降到 308uA 快要追上 Fluke 75 的腳步了,只動參考電壓輸出的三顆電阻就有這樣的成績是有點成就感了。

再來就是改交流整流電路,這又有兩種改法:
一、改換低功耗 OPA 讓耗電繼續下降,原本應是 TL061 前面錯打為 TL071 是不對。
二、改 True RMS 變換電路準備用 LTC1966 來改但耗電不會再降低,除非能找到 AC 電路的電源控制點才能低耗電與 True RMS 同時擁有。

這我要花點時間再想一想應該用哪種改法!與不破壞 PCB 銅箔的打補丁方法!

楼主:
今天再繼續省電專案的改裝,早上想到可以利用面板上的 OHM Hi/Lo 開關來開啟或關閉 ACV 與 ACA 的交流整流電路 TL061。
此開關原本只有在 OHM 檔才有作用,作為輸出電壓的高低切換,我只要做一個電壓檢知電路就能來開關 TL061 的電源了。

電路圖:

實體圖,那幾顆貼片元件就是加裝的。

Hi 位置開啟 ACV 或 ACA 動作,電流比昨天改的稍大了一些因為此開關電路也吃掉一點電。

Lo 位置關閉 ACV 與 ACA 電路,電流來到破紀錄的 157uA 了,DCV 或 OHM 檔都不受影響,這應該算是偷吃步吧!

再來可以來改 True RMS 電路了,現在已經沒有省電的顧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