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Ergohuman辦公椅椅輪更換

楼主:
我的Ergohuman辦公椅,坐超過10年了。

椅面底下的金屬框有裂。椅面網布應該也有鬆了一些。
上下調整氣壓棒正常。椅面前後ˊ移動與靠背後仰已無法鎖定。

以上我都可以忍,可是椅輪外殼碎片脫落,常常赤腳踩到............我也可以忍。

海鮮賣場5顆350元。淘寶大約200多,不過要運費。
我再忍。
ˊ直到最近618開跑(都馬是提早一個月),送了20RMB免運券。

這個輪子還不好找耶。其他廠牌直徑大約5公分,這家6.5。
還有,金屬插棒那邊尺寸對了,才可以用。

拆下來很easy。
找個一字起子,或是扁平棒子,這樣撬。

撬開一點了吧。

然後一面左右晃動,一面向外拔,就下來了。

新舊交接。

暴力塞進去就好了。

一共要換5顆。過程中,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乾乾乾,新的比較窄呀。

反正已經一堆毛病,至少不會ˋ刺到我的腳腳了。

网友A:
我一直以為,這類似C型扣,洞底有個開闊處讓這C型環擴張卡著,不讓輪子掉出來,看來只是增加摩擦力,學到一招!

网友B:
普通標準輪以前買過, 50/個
現在看到有人淘汰辦公椅就去回收幾個備用。
話說我辦公室小會議室的椅子使用率不高, 但輪子也很快就掉了, 這種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這類似C型扣,洞底有個開闊處讓這C型環擴張卡著,不讓輪子掉出來,看來只是增加摩擦力,學到一招!

沒有錯。為此我再拆一次觀察圓洞內部。就只是一個圓圓的直洞。
應該是用鑽頭鑽個直洞,就沒再加工了。

犯蠢了,明明是要增加摩擦力,我還給它抹黃油。
結果我剛剛...........好好拆呀,稍微晃一晃就拔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標準輪以前買過, 50/個
現在看到有人淘汰辦公椅就去回收幾個備用。
話說我辦公室小會議室的椅子使用率 ...

讓我查查我買的那一家。直徑6公分的150元;5公分的100元。
以上是5顆的價錢。
單買1顆就比較貴一點,大約35。

有時我有種感悟,上淘寶買,其實沒有比較便宜。
因為你會想,既然要等一兩星期才收到貨,不如多買些東西吧,就會多花錢。
像這個充電式的紫外線殺菌燈,號稱有臭氧,也不知真假,就買囘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讓我查查我買的那一家。直徑6公分的150元;5公分的100元。
以上是5顆的價錢。
單買1顆就比較貴一點,大約3 ...

例如我要1顆IC,我至少會買10顆,甚至50顆或100顆,剩下的就給烏骨雞學姐賣看看?

紫外殺菌燈的問題,它到底會不會殺菌我們也不知道,臭氧跟負離子工作時各有一種味道,有的開機不久味道就開始有了,有的開很久了,而且還得很近才一點點味道,那到底是算有沒有?沒有儀表你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我要1顆IC,我至少會買10顆,甚至50顆或100顆,剩下的就給烏骨雞學姐賣看看?

紫外殺菌燈的問題,它 ...

這麼猛。
不過我也幹過這種事,看起來不錯的東西,有時候我會買2組。
但是實際上如果很雷,等於要被雷2次。所以我後來都買1組,真的不錯,下次再買。

多年前,我買的日本三共UV燈管最近壞了,現在一查,價錢貴得嚇人。
這支2呎的燈管,點亮幾分鐘,就有一股說不上來,好像有點乾燥的味道,應該就是臭氧了。

淘個1呎的吧。便宜一點又好寄送。想不到>>>>>>這麼細。
根據商家說法,燈管是石英的,才會產生臭氧。點個20~30分鐘,好像也有聞到一點。

网友D:
確保在「完全無人、無動植物」的環境下使用,紫外線殺菌燈就是安全的

网友:
pu輪要買對可以用很久~我已經10幾年沒賣這東西了.....我最早是在PCDVD賣的~
這種輪子有兩種製造方式~~
1.射出成形...使尼龍跟TPU沾黏一起~這種很耐用~我就是賣這一種的~
2.橡膠圈以勾或卡的方式包在輪上~使用2~3年大概就差不多了~
C扣除了僅雇用途~也防敲擊聲...
sten通用的直徑是11mm...ikea的會用10mm,當初為了這些用戶,還找廠商訂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猛。
不過我也幹過這種事,看起來不錯的東西,有時候我會買2組。
但是實際上如果很雷,等於要被雷2次 ...

紫外燈不用對著它看,只要在紫外燈管下工作,不用多久眼睛就像看不見,要去找眼醫聊天了,我在UV 固化時,除了拍照片外,也是拿著以前CRT 護目鏡擋著,可能只是擋心酸的,要擋紫外線有專門的貼膜。

製造臭氧以前的確是用石英管,現在也有人是整片像蜂巢的板子堆壘,沒有燈光的時候還能在板子上面看到放電。有人說臭氧的味道像腐臭味,我是覺得沒這麼誇張,不至於臭,但是我形容不出來,一般去原廠的保養廠保養後,他們都會在在車內"消毒",就是用高濃度臭氧,你來開車的時候才會打開車窗通風,這時一定還有殘留些味道。

負離子的味道就有股清新的感覺,不過聞久了就麻痺了,像我住家臥房是這台︰

日本 SHARP KI-DX70-W 加濕空氣清淨機 無電源維修實例

這台出風口整排銅針,負離子很足,開機不久味道就很明顯,不過聞久了就習慣了,我也應該得打開清一清銅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保在「完全無人、無動植物」的環境下使用,紫外線殺菌燈就是安全的

那台桌上型的。有做延遲裝置,按下以後電源燈閃爍,過15秒才會點亮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