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盡頭是玄學

楼主:
先看看這帖
https://bbs.pigoo.com/thread-91178-1-1.html
原本要送出的主機板,但後來詳細試驗,發現拔掉電池,讓日期歸回預設值,可以正常開機,但若是先進BIOS將日期設定成今天的正確日期,就開不了機,這是不是玄學?

网友A:
就我所知,不算玄學,只能說黑盒子.
3.3V的RTC(CMOS)電池上電時,會有一個RTC RESET訊號打出來,這會影響下次開機.
換過電池,第一次上AC會自動開機,各個電源起來的時序也會影響下次開機.
按電源開關4秒關機跟在Windows選關機的關機時序,也會影響下次開機.
Intel的ME會透過3.3V電池儲存一些參數,也會影響下次開機.

BOS年份日期不會影響開機,有機會進不了Windows OS.
我的'開機'定義指:看到AMI或廠商Logo,找到可以啟動的OS載入,並試著將控制權接給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所知,不算玄學,只能說黑盒子.
3.3V的RTC(CMOS)電池上電時,會有一個RTC RESET訊號打出來,這會影響下次開 ...

我說的不開機,是連自檢都過不了,我去插除錯卡開看看,到底是卡在那裏?

買完午餐,回來測試,不裝電池,接電開機完成,除錯卡正常顯示A A,調整正確時間,重新開機,除錯卡跑D0 ,79 然後就卡在AA,不動了,有拍視頻,有需要上傳參考一下嗎?

网友B:
找看看有沒有新版BIOS 更新+回到出廠設定看看

网友C:
不是玄學.. 而是當Battery lose後, Load到的BIOS default值不知道是哪出了問題...

來, 做個測試..
你去BIOS設定時間後, 是不是有保存設定後, 才退出BIOS??
如果是..
那.. 你進BIOS, 但不做儲存, 直接退出, 看看問題是不是一樣會發生...

Legacy BIOS有兩個BIOS default, Setup default/BIOS default..
曾經遇過類似情況...
解決的方式是, 重複去Load兩組default, 再去做user default設定..

UEFI BIOS如果遇到這種問題... 多會換一顆Flash ROM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看看有沒有新版BIOS 更新+回到出廠設定看看

這塊板子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要更新BIOS就留給下一個使用的大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玄學.. 而是當Battery lose後, Load到的BIOS default值不知道是哪出了問題...

來, 做個測試..

有試過在BIOS裡更新正確時間,儲存後重開就卡住了,還沒試過不更新時間重開,下午再看看,其實這會板子的利用價值也很有限了,只是上次有人需要但有發現問題,所以沒有下文,想說看看有無解決的方法,有想到的方法就是不裝電池開機進入系統,然後在系統裡更新正確時間,有重開就再來一次,這樣大概也能勉強用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試過在BIOS裡更新正確時間,儲存後重開就卡住了,還沒試過不更新時間重開,下午再看看,其實這會板子的 ...

BIOS會卡在POST.. 其實就只是卡在某個設定過不去而已..
找出那個點, 改掉預設會Load的值.. 就可以了...

以前還遇過開機10次.. 1/3/5/7/9能開, 2/4/6/8/10會卡住...
就.. 都要慢慢抓.. 找出是卡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