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這台量程夠顯目了吧!

楼主:
(图片)

网友:
還有一項 "醒目" 的參考指標, 即為表頭顯示區域對角線距 (約 6.5").

网友:
亮點是十八公分嗎?

网友:
聽過沒用過
以前都是用網路分析儀看S11 反射損失(Return Loss) 傳輸功率&反射功率的比值(單位dB)
聽說概念是一樣的?

楼主:
這台保護的太好,外觀太新了,有位會員家裡牆上掛著一台老舊電表比較值錢。

网友:
這種功率表的指針反應慢的很,而且線性度很差(對數刻畫看不出來),誤差最好的表也只有 10%,跟實驗室大型指針表完全不是同個等級。
這種表只能用在 50 歐姆的系統下才能正確讀出,只能接在射頻功率放大器與天線調諧器之間。
如果是想看天線調諧器實際輸出到天線的真實功率就得用射頻電流表。

要先知道天線阻抗,再用讀出電流平方乘以阻抗就是功率了。

這種電流表當然也能用在 50 歐姆的系統上,這時功率就能直讀了。

以前這種電流表我有好幾顆都是從客戶那邊拆回來的,重的很像磚塊一樣用了幾十年也不會壞,最後沒地方放還是丟棄了。
這是廣播級 24H 365Day 工作的設備,一般分類為廣播級、業務級、業餘或家用級。

网友:
MFJ所有的指針表頭都是台灣納勝測器股份有限公司交的貨.